求推荐,推荐一个好的贴片机,小型的,不要太贵

楼主(2014-03-18):
做广告的不要来,希望来一个用户级别的,说一下你在用的贴片机

网友A:
自己买国产的吧。
不过精度不是很好
或者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国产的吧。
不过精度不是很好
或者买二手的

是,我找了几家了,因为以前没有用过,希望用过的朋友提示一下,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找了几家了,因为以前没有用过,希望用过的朋友提示一下,应该注意什么。 ...

看你自己要贴什么封装尺寸的元器件了
国产3W不到的那种,只能贴SO封装,0805,0603啥的(0603还不一定贴的准),TQFP封装贴不了

如果是做代加工的话,就买三星或其它品牌的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要贴什么封装尺寸的元器件了
国产3W不到的那种,只能贴SO封装,0805,0603啥的(0603还不一定贴 ...

0603的没有,0805,sop,TQFP;;;;;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603的没有,0805,sop,TQFP;;;;;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TQFP.国产贴不了。
上海慕尼黑电子展,可以去看看。有贴装设备的展览

网友B:
引用 楼主:
0603的没有,0805,sop,TQFP;;;;;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这样的要求,廉价的国产小型货都做不了,别在这打主意了。要么外发贴片,要么去买二手的多功能机(可不是小型哦,需要厂房安装以及动力电、压缩气源等)。

网友C(2017-06-15):
买个国产带视觉的就行,没视觉的都在耍流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