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请问ublox6m如何通过串口命令待机或关机

楼主(2014-03-18):
数据手册上有个power save mode 不会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想用这个功能,但是考虑功耗等因素,建议你还是 关闭LDO 更方便,6m接个纽扣电池备份,不影响搜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想用这个功能,但是考虑功耗等因素,建议你还是 关闭LDO 更方便,6m接个纽扣电池备份,不影响搜星 ...

可不可以后备电池那个引脚也接主电源,只是开关gps的vdd,gps的bak_vdd常连主电源

网友B:
确实功耗很大,我们也是直接断主电源。要使用,随开随关。ublox 厂商给的串口命令只有位置信息 打印关闭和打开

网友C(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