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有没有大电流(2A)的三极管?

楼主(2014-03-18):
gps模块用,电流峰值是2A,用8550带不起,用三极管主要是用来开关gps的

网友A:
多如牛毛。不过最好用PMOS管,比如AO3400/3415之类的。  还有SS8550(两个S),1.5A电流的。淘宝上都有卖

网友B:
达林顿管肯定可以...

网友C:
CS8550电流1A耐压30V功率0.6W-----建议使用2SA1273(30V2A1W)或2SA1668(200V2A25W)

网友D:
MOS管吧,低降压,大电流!

网友E:
20A的三极管都多得很

网友F:
用多个8050并吧(最好分下流).这才是最便宜实惠的办法,,
SS8050号称是可上1A的.

长期2A,很少用三极管做 的,,换个便宜的MOS吧.

网友G(2015-05-19):
果断MOS-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