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写个程序吧,各位老师

楼主(2014-03-18):
各位老师·,帮我介绍下看哪些资料,比如几个独立按键,不同按键按下或不同组合按下会有不同效果,这个简单,关键有些动作循环回来的话,按键按同样几个,效果和前面不一样,我该怎么写。:handshake

楼主:
上面写的谁帮我指点下。。。。:handshake

网友A:
调试下,下载到单片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下,下载到单片机试试

不行的,,
。。。。。。。。。。

网友B:
连电路图和硬件实物都没有,程序咋写得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电路图和硬件实物都没有,程序咋写得出来呢?

也可能楼主有,但咱们看不到;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路图和硬件实物都没有,程序咋写得出来呢?

我上面手工画了示意图,帮我写个呗

网友C:
建议自己先思考一下,毕竟是自己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自己先思考一下,毕竟是自己的项目

思考不出来啊,太笨了。帮我随便写个,我参考下

网友B:
楼主画的东东叫框图,不叫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的东东叫框图,不叫电路图。

电路图画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B:
单片机端口电平怎么转换成执行机构动作的?传感器传回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如何进入单片机参与控制的?你把楼上的程序下进去,系统能运行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端口电平怎么转换成执行机构动作的?传感器传回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如何进入单片机参与控制的?你把楼 ...

是不行的,,主要中间位置,它是来回运行,不知道到底向左还是右了。外围电路简单,只有相应的输出条件就可以了。介绍下看哪方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端口电平怎么转换成执行机构动作的?传感器传回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如何进入单片机参与控制的?你把楼 ...

限位开关就是按键,,,输出就是LED,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4-22):
老大 看完我茫然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能给个要求不,就看到一堆云里雾里的,几个按键,几个灯,早做什么你倒是说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