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双路输出的产品,带载不平衡怎么处理?

楼主(2014-03-18):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一般带载不平衡需要使用假负载提高轻负载端的负载电流。
    这里如果是主路重载,辅路轻载,那么可以在辅路连接稳压管串联电阻的电路提高辅路负载电流。这时如果辅路的负载电流变大,那么稳压管的电流会自动转移达到负载上,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电源的损耗。
   轻载端的假负载大小要根据实际连接效果连接。具体情况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司技术支持人员会联系你进行沟通。

网友B:
自己做个负载

网友B: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C(2014-10-23):
引用 网友A:
你好,一般带载不平衡需要使用假负载提高轻负载端的负载电流。
    这里如果是主路重载,辅路轻载, ...

请问是什么样的稳压管?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样的稳压管?稳压二极管吗?

对,就是普通的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