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mfw_isink

楼主(2014-03-18):
mx, se, TE, dc, win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gst-launch v4l2src device=/dev/video0  ! 'video/x-raw-yuv, format=(fourcc)UYVY' ! mfw_isink disp-width=512 disp-height=384来采集摄像头的数据显示到屏幕上,我使用的时候虽然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还有一些错误信息比如
can not create threadmfw_gst_isink_setcaps:1489
hwbuf allocator zone(692224) created
VS0 created. in fmt[UYVY] mxc_sdc_fb mxc_sdc_fb.0: Should use the overlay frameb
uffer to set the position of the overlay window
win(0,0-720,480:720x480) out win(0,0-512,384:512x384)
vss/mfw_gst_vss_common.c:701 ioctl error, return -1
mxc_sdc_fb mxc_sdc_fb.0: Should use the overlay framebuffer to set the position
of the overlay window
vss/mfw_gst_vss_common.c:726 ioctl error, return -1

还有
hwbuf allocator zone(614400) created
imx-ipuv3 imx-ipuv3.0: IDMAC12's EBA0 is not 8-byte aligned
imx-ipuv3 imx-ipuv3.0: IDMAC11's EBA0 is not 8-byte aligned
等等,这些大概是什么导致的呢?
有没有人有一些mfw_isink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啊,尤其是他如何实现功能的,谢谢啦

楼主:
This is the first imx6 board iam working on , so forgive me if my question is silly.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mfw_isink的用法你可以查看文档i.MX_6_Ubuntu_Multimedia_User_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mfw_isink的用法你可以查看文档i.MX_6_Ubuntu_Multimedia_User_Guide.pdf。
...

嗯...这个文档我已经看了,我意思是有没有一些程序架构方面的资料,比如ipu在当中有什么作用?是如何调用v4l2标准接口的等等。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文档我已经看了,我意思是有没有一些程序架构方面的资料,比如ipu在当中有什么作用?是如何调用 ...

关于程序结构的你可以参考文档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里面讲的算是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程序结构的你可以参考文档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里面讲的算是很详细了。
...

嗯...这个我也看完了,就是有疑问,比如8.2.2 Using the V4L2 Capture APIs里8. Stores the buffer to a YCrCb file这一步,当使用gstlaunch与mfw_isink时候,IPU处理就是reading a YUV buffer from memory, performing post-processing, and writing an RGB buffer to memory,接下来就是Using the V4L2 Output APIs将IPU转换后的buffer显示到屏幕上?我 的想法对么?如果正确的话,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部分代码是在哪里实现的呢?

楼主:
刚刚接触这个板子,疑问点可能比较多,在咱们论坛发了几个帖子都是@FSL_TICS_Rita在回答,太感谢了

楼主:
确定只是使用这个插件,不涉及到提问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这个板子,疑问点可能比较多,在咱们论坛发了几个帖子都是@FSL_TICS_Rita在回答,太感谢了 ...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