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IO双向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STM32的控制板,STM32控制的其中一个芯片的有地址和数据总线,其中数据总线是双向的,要向被控芯片写数据和从被控芯片读数据。在设计硬件的时候没有加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通过在程序中改变口线的方向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输出的时候,将数据总线的模式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入的时候,将数据总线的模式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但是这种方法好像不奏效。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mode == 0)  //读数据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上拉输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上拉输入
  }
  else           //写数据 输出状态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网友A:
为啥不用FSM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FSMC总线?

板子是3.3V和5V器件的混合体,FSMC中有些管脚是5V兼容的,所以就定义了这几个脚。我上面的代码有什么问题不?运行就是结果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3.3V和5V器件的混合体,FSMC中有些管脚是5V兼容的,所以就定义了这几个脚。我上面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

输入/输出还需要操作IDR或ODR寄存器的相应的位。
你的例子中,输入没做IDR的读取。
适当的延时,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还需要操作IDR或ODR寄存器的相应的位。
你的例子中,输入没做IDR的读取。
适当的延时,效果会好 ...

开始想着用库函数方便些,就没有直接想着操作寄存器。也就是说我的思路是对的,只不过方法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想着用库函数方便些,就没有直接想着操作寄存器。也就是说我的思路是对的,只不过方法不对。 ...

直接操作寄存器比较灵活、简洁。用库函数也可以实现。
你的思路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比较灵活、简洁。用库函数也可以实现。
你的思路OK。

好的,先谢谢啊。我试一下。

网友C:
其实,把GPIO配置成PushPull时,根据输出数据寄存器(ODR)来控制输出电平的同时,不改配置,直接读取输入数据寄存器(IDR)能够获得GPIO引脚上当前电平的状态,所谓的STM32 GPIO的双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