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连接ADS1110模数转换,用I2C还是端口模拟I2C?

楼主(2014-03-18):
请问AVR连接ADS1110模数转换,用AVR自带的I2C(TWI)接口可以读取16位ADS1110 ADC吗?
还是只能用管脚模拟I2C ?

网友A:
AVR的一些引脚是复用的 你可以通过手册查询

网友B:
AVR 的twi 接口功能还是蛮强的, 建议采用.

网友C:
都可以,你要是考虑兼容性,建议用模拟IIC,你要是追求速度,就用T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