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失能

楼主(2014-03-18):
定时器失能如何直接对寄存器操作。

网友A:
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数据手册。。。

确切的说,应该看芯片的参考手册,就是厚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应该看芯片的参考手册,就是厚的那个

好吧,确切的说去看,参考手册+数据手册,o(︶︿︶)o 唉,为毛STM不跟别人一样,搞一个数据手册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确切的说去看,参考手册+数据手册,o(︶︿︶)o 唉,为毛STM不跟别人一样,搞一个数据手册不就可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