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射频天线硬件设计

楼主(2014-03-18):
目前项目在使用CC430F5133(与CC430F5137是一个系列),设计频率为433MHz,已经做了一版PCB,但不太理想。在天线设计上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CC430F5133这款芯片,在没有外部射频功放的情况下,仅靠芯片自身可以达到多远的通信距离(在空旷场地上)?

2、关于天线的硬件设计,官方的参考如下图所示;但同时这款芯片的无线部分是一个CC1101,我查找了CC1101的天线参考设计,如下图所示;这两种设计孰优孰劣?个人认为:CC430F5133的天线设计为了兼容433、868和915的不同频率,而CC1101则特别说明了是315/433M频率的天线设计,是否有这方面的影响?因此CC1101的设计更适合我的应用?

3、在CC430F5133的参考设计中L6在433M的说明是dnp(do not populate),是否我在硬件设计时可以去掉这个电感?

4、天线部分在PCB设计中,电容电感的布局是否一定要和原理图一样,当然这可能是最好的效果,但要是由于PCB尺寸有限制,我在布局时进行弯折(例如在CC430F5133的天线设计中在C27这点弯折,其后的部分转90度,那么天线部分可以缩短一半的长度),不知道这样会对实际的信号传输有多大影响?

5、在PCB布局上,天线部分的周围是否最好不要放置其他的外设芯片(例如电源管理或者传感器等),可能会影响到天线的信号传输?

不好意思,由于小弟刚刚接触射频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问题比较多,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还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天线弯折的话是有信号的能量损耗的

网友A:
弯折部分做下圆弧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弯折的话是有信号的能量损耗的

损失可能会有多大影响?如果表现通信距离上减少10%-20%,还是能接受的。另外:利尔达开发的套件eZ430-RF5137(用的就是CC430F5137)的天线就是弯折的,但网上有人说这个套件做的不好;而TI官方的就没有弯折,所以我也不敢盲目做。

网友B:
不懂天线设计。
天线不只是电路的问题,和天线部分的PCB设计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C(2017-07-16):
能够传输多远,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这个硬件电路有吗

网友D:
TI的评估板有吗?

网友E:
天线的长度的与频率是相关系的

网友F:
天线这一块电路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F:
射频电路这一块的要注意电感、电容的匹配的。

网友G:
这个射频电路的设计注意容抗感抗的合理配置的

网友H:
这个是关系到传输距离的远近的

网友A:
对于无线通讯设计来讲,射频天线的设计师至关重要的,通讯性能的好坏全靠这个了

网友I:
射频天线的设计还是蛮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