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功放电路失真问题

楼主(2014-03-18):
这是我搭的功放电路,358做前集放大,输入信号是80MV,1K交流信号,波形上看有问题输出

20k时输出波形已经变成这样了

请问下 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你搭的电路在哪儿?

楼主:
晕 怎么没图了 SORRY

楼主:
麻烦指点下 谢谢了
4楼的图是电路和1K信号输入时输出的波形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怎么讲

楼主:
后面这部分是OCL功率电路啊
我这是不是已经严重交越失真了

网友A:
这不是标准OCL,只是个信号放大初级模型。确是交越问题

网友A:
声频放大,对于交越部波形失真还是很敏感的。稍好一点的都不允许这样零偏置,况且也不难解决
“交越”畸形问题已经发生

楼主:
谢谢诸位的提醒,我试试看 改下电路

网友B:
交越失真,理论可以采用两个二极管解决。实际中要想做的好不会用两个二极管,因为那不方便调试推挽电路两个三极管的静态电流,这是一点。LM358用作功放不是个好的选择,实验可以,毕竟是通用型的运放。低噪声的运放可以有更好的THD(总谐波失真)系数。

网友(2021-06-02):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
Q1、Q2基极处电阻10kΩ,负载4Ω……

网友D:
不要用LM358,它内部输出级没有偏置,自身就有交越失真。把Q1、Q2加上偏置能有改善,仍然无法消除。1楼波形还是交越失真,LM358增益带宽只有1MHz,在20KHz只有50了,所以失真非常大。4Ω负载对运放输出电流要求大,已经超过LM358的允许电流了

网友E:
大信号输出SR不够

网友F:
不用看线路,基本判断是严重的交越失真,在输入频率比较高,且幅度不大时候,就是这么个鸟样子。
所谓交越失真,是放大器末级互补管没有静态偏置,或者偏置很小,不足以产生合理的静态微导通状态,导致输出产生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