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求助】金升阳电源模块可以这样用么?

楼主(2014-03-18):
两个一样的2405将A的输出地和B的+5v相连,当作有±5v来用,可以么?

问题解决了,2、4、6、8、9、10楼给出的回答
结论是:用两个独立的24V分别供电,或者两个2405都是隔离电源就可以做到题目要求的功能

网友A:
如果你的  两个 24+ -  的独立的,可以用非隔离模块

如果你只有1路24v ,应该用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  两个 24+ -  的独立的,可以用非隔离模块

就是说如果两个24V分别供电就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A:
确保两个24V 是独立的,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两个24V 是独立的,隔离的

哦,谢谢

网友B:
      你好,如2楼所说,如果你的两路24V是隔离的,那么只要用两个非隔离产品K7805-500R2就可以了。但是这就将原本隔离的两路24V相连了,需要考虑是否有地环流的问题。
    如果你是需要将24V电源转换成±5V输出,可以使用金升阳的隔离电源实现。接法如你所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电源输入和输出的连接方式是不同的。这种应用一般推荐使用金升阳的正负5V输出产品,既简单又可靠。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司技术支持人员会联系你进行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2楼所说,如果你的两路24V是隔离的,那么只要用两个非隔离产品K7805-500R2就可以了。但是这 ...

哦,两个IB2405S-2W隔离模块,可以用同一个24V供电实现我所说的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两个IB2405S-2W隔离模块,可以用同一个24V供电实现我所说的功能吧。

可以

网友C:
隔离电源可以吧

网友C:
不隔离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