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推荐一下反馈电路么?

楼主(2014-03-18):
我有一款开关功放,期望输出电压不随负载改变,因此,想引入电压反馈,现在想想有两种方案:1.对负载上的电压进行采样反馈,与输入信号进行对比,改变PWM波的占空比,使输出电压固定;2.对直流母线上的电压进行反馈,同样也是采样负载上的电压,通过一个反馈电路,不改变驱动的PWM的占空比,改变直流母线电压;
想问一下大侠们,这两种反馈哪种更好一些?

网友A:
好想法,改变电源方便吗

楼主:
就是因为不知道啊,才问大家的啊?

网友A(点评):
还是本分一些比较好——方案一

网友B:
改变电源电压估计要更困难一些。

楼主:
对于方案1,那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电路?我现在想到的是,就是将反馈电压和输入的原始信号进行比较后,作为开关功放的输入信号,那么这样的输出最后都是定值?

网友C:
对于集成式开关功放芯片很难做成定压输出,需要定压输出的场合对系统效率的要求不高,干嘛非要走这条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