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的宏定义不懂,求解答

楼主(2014-03-18):
#define FOSC 18432000L(假定芯片工作频率为18.432MHz)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18.432MHz
求解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一行的FOSC 18432000L 定义你的芯片时钟值,后面的是程序自动通过该值计算一些重载值和参数。
例如你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或STC15系列定义了11.0592M的时钟,将第一行改为:【#define FOSC 11059200L】即可。

(19)

网友B:
每秒中断1000次的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的FOSC 18432000L 定义你的芯片时钟值,后面的是程序自动通过该值计算一些重载值和参数。
例如你用的 ...

请问,第二句话得到的值是多少,怎么来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中断1000次的初值

请问,第二句话得到的值是多少,怎么来的额?

网友C:
第二句话得到的值 = 65536-FOSC/1000, 取整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句话得到的值是多少,怎么来的额?

#define FOSC 18432000L(假定芯片工作频率为18.432MHz)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18.432MHz

简单数学你不会吗

(65536-FOSC/1000) = 65536 - 18432000/1000 = 65536 - 18432 = 47104 = 0xB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FOSC 18432000L(假定芯片工作频率为18.432MHz)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18.43 ...

抱歉,没说清楚,刚百度了下,#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这个好像是计算定时1ms时所需要的定时器初值,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没说清楚,刚百度了下,#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这个好像是计算定时1ms时所需要的定时器初 ...

一秒钟中断1000次,周期不是1MS吗

这又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

自己反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秒钟中断1000次,周期不是1MS吗

这又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

补充一下:你要是还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你应该好好补下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时钟周期、指令周期这些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zODY0fDU1NjMwYTNmfDE3NjE2NzMzNzJ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zODY0fDU1NjMwYTNmfDE3NjE2NzMzNzJ8MHw%3D

谢谢大侠,偶懂了。

网友F(2015-07-27):
引用 网友B:
一秒钟中断1000次,周期不是1MS吗

这又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

你说的周期应该存在误差吧,在FOSC:18432000L的情况在#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此周期为3.324ms(实际测量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周期应该存在误差吧,在FOSC:18432000L的情况在#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此 ...

有误差也正常嘛,
人有也没有说不允许有误差,

网友G(2017-06-03):
1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和手册上的以一样,可是12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是:65536-FOSC/12*1000,而手册上是65536-FOSC/12/1000,怎么回事?推导公式步骤如下:12T模式下,计数一次的采样周期Tcy=12/FOSC,1ms=1/1000秒=T定,则定时1ms,需要的计次数n=T定/Tcy=(1/1000)/(12/FOSC)=FOSC/(12*1000)。我的推导错在哪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和手册上的以一样,可是12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是:65536-FOSC/12*1000, ...

马大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和手册上的以一样,可是12T模式下,我推导出来的公式是:65536-FOSC/12*1000, ...

FOSC/12/1000 == FOSC/(12*1000) != FOSC/12*1000,基础啊基础,看仔细了。

各个论坛经常看到有人计算的公式都没搞对就开骂的,骂MCU或编译器都有,有的是计算时没有注意变量长度的匹配,比如用一个char型变量做大数据的乘法(溢出错误),等等。

网友G(2017-07-22):
小学学数学时,多个数字做四则运算,是用括号区分的,数据手册里可没有,所以容易犯错

网友I(2019-04-09):
算法优先级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