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峰值电流计算

楼主(2014-03-18):
(无正文)

网友A:
1!

网友B(点评):
补充并联。

网友B:
不考虑电路和器件的其他参数,接通时,稳态电流1A,接通时的瞬时电流要无穷大。
断开时,稳态电流0A。瞬时电流在断开时的最大值为1A。

网友A(点评):
RC串联电路,应是E-R-C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波的峰值电流如何计算???如果是容性负载,电压变化为U,阶跃时间为T,I峰值=UC/T么???如果此公式正确,那么是否是T的取值有说头?(上面时间T是在示波器上一个完整的阶跃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波的峰值电流如何计算???如果是容性负载,电压变化为U,阶跃时间为T,I峰值=UC/T么 ...

连信号是正弦波还是矩形波都没有说,你要计算的电流是稳态还是瞬态也不说。网友如何能知道?

楼主:
连信号是正弦波还是矩形波都没有说?
没说么??方波是什么波???

稳态和瞬态???峰值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