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4-03-18):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变压器电路,左边是输入信号(功率很小),经过变压器放大后整流。现在有个问题,如果两边的底线不连在一起,那么C1上的电压大概在15V左右,也是符合我的设计的。一旦把地线连起来,C1上就只剩2V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模电实验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电实验不是这样子的

您是说电路不应该这样还是结果不应该这样?

不该这样乱搞电路

网友B:
变压器两边共地,变压器的工作条件都已经被破坏了。

楼主:
是不该把两个地接在一起么?右边实际是个浮地设备,也不行么?

楼主:
我怎么记得有些开关电源两边是共地的?可能我记错了。

网友B:
共地的,多半是信号处理或者阻抗变换之类,开关电源两边共地,用户不是被电击了么??

网友C:
LZ的电源还有V1,V2是什么意思?

网友C:
V1,V2中间这种符号是接大地的地,接外壳的意思,只有这种情况,你的电路原理上没有错,但实际使用也有很多不安全的隐患存在。实际上要求应该接N的,与其他地相连当然不对了。如果这个只是原边的假象地,那这个地相对于真正的地--外壳是有高压的,与其他地相连当然也不对了。V1,V2中间的地是什么?

网友C:
10L的“假象地”应是假想地,参考地。

网友D:
另外,D1什么用也没有,应该去掉。

网友E:
参考点变了。

网友F:
我做的和你这个类似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id=17403&extra=     也是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D1什么用也没有,应该去掉。

实际上我用的是MOS管做的桥,是不是还是需要这个D1?

网友G:
用MOS做桥?
我是新手,
求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用的是MOS管做的桥,是不是还是需要这个D1?

用MOS做桥?
我是新手,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MOS做桥?
我是新手,
求解释。

就H桥那样的

网友H:
是不是模拟软件的问题。
开关电源是大地+交流电输入。
你的模拟的是信号源。是默认有地的。两个是否不一样。

网友I:
你左边的地是什么地?

网友J:
除非变压器损坏,否则变压器两边地GND连不连,输出电压都相同。

嗯,它是T1分布参数作怪(主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非变压器损坏,否则变压器两边地GND连不连,输出电压都相同。

我之前也这么认为来着。但是我换过几个变压器现象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