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动态可重构

楼主(2014-03-18):
请问各位有没有关于动态可重构的一些资料,还有就是一般实现动态可重构用什么芯片,看到网上基本都是Xilinx的,不知道Altera有哪款比较适合做动态可重构?

网友A:
我做V6时,问过,很麻烦。
不过,你是动态局部可重构,还是整体的啊 ?

网友A:
高端系列,A的,也都可以。
高端,不是工艺先进,是同工艺的高端系列。

网友B:
有大神用ACTEL的么,可以找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V6时,问过,很麻烦。
不过,你是动态局部可重构,还是整体的啊 ?

准备先做整体,从简单的开始,现在的方案是读写P30 flash,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系列,A的,也都可以。
高端,不是工艺先进,是同工艺的高端系列。
...

现在准备用Cyclone III,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是的,这个很麻烦,我们搞定了,但是时间周期太长了,不建议用

网友A(2014-04-17):
cy   一定不支持动态局部可重构。
整体更新逻辑的话,旁边放一个MCU,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   一定不支持动态局部可重构。
整体更新逻辑的话,旁边放一个MCU,很简单。
...

局部的好像只有stritx V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很麻烦,我们搞定了,但是时间周期太长了,不建议用

我采用的是AP模式,我是菜鸟一枚,关于这个程序的下载还不会,这几天一直纠结,AP配置下载的电路不会设计,不知道能不能指导下,或者给些这方面的建议,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是AP模式,我是菜鸟一枚,关于这个程序的下载还不会,这几天一直纠结,AP配置下载的电路不会设计 ...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动态可配置,用标准的加载方式就可以。动态可配置的用途你还没搞清楚,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动态可配置,用标准的加载方式就可以。动态可配置的用途你还没搞清楚,就不要用了。 ...

可是我的课题要求的是动态可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课题要求的是动态可配置,

搞课题啊,随便写写就可以,呵呵,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