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12864液晶显示的问题 下面是程序代码 下载进2812以后胡乱显示

楼主(2014-03-18):
求大神指导,究竟要怎么写才对啊!!弄了好几天也弄不出来:'(ps:12864为串行,sclk为clk,std为sid)
#define comm  0  //指令0
#define datt   1 //数据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lcd_wcmd(uchar dat_comm,uint content);
void lcd_init_();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void clrram ();
void wr_byte0();
void wr_byte1();
//void chn_dat(int f);
void chn_disp (uchar  *chn) ;
uchar tab1[]={"当前纸浆浓度为:"};
uchar tab2[]={"比例系数为:    "};
uchar tab3[]={"K=1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 t--;

}
/*----------------LCD写位操作0 -----------------*/
void wr_byte0()
{
sclk=0;
std=0;
  delay(1);
sclk=1;
std=0;
  delay(2);
sclk=0;
std=0;
delay(1);
}
/*----------------LCD写位操作1 -----------------*/
void wr_byte1()
{ sclk=0;
  std=0;
  delay(1);
  std=1;
  sclk=1;
  delay(2);
  sclk=0;
  std=0;
  delay(1);
}
void lcd_wcmd(uchar dat_comm, uint content)
{
  uint i,j;
  sclk=0;
  std=0;
  delay(1);
  for(i=0;i<5;i++)
  wr_byte1();
  wr_byte0();
  if(dat_comm)
      wr_byte1();   //data
  else
      wr_byte0();   //comman
  wr_byte0();
  for(j=0;j<2;j++)
  {
    for(i=0;i<4;i++)
    {
          if(content&0x80)
        wr_byte1();
      else
            wr_byte0();
            content=content<<1;
    }
    for(i=0;i<4;i++)
      wr_byte0();
  }
  delay(3);
}

/******************************************************************/
/*                   液晶初始化-字库                              */
/******************************************************************/
void     lcd_init_()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CSOUT;
  SIDOUT;
  CLKOUT;
  RSTOUT;
  RST0;
  delay(100);
  RST1;
  lcd_wcmd (comm,0x30);//30---基本指令动作
  lcd_wcmd (comm,0x01); //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lcd_wcm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wcmd (comm,0x0a);  //开显示,关游标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wcmd(comm,pos);
}
void clrram ()
{
  lcd_wcmd(comm,0x34);
  delay(5);
  lcd_wcmd (comm,0x30);
  delay(5);
  lcd_wcmd (comm,0x01);
  delay(5);
}
void chn_disp (uchar  *chn)
{
  uchar i,j;
  lcd_wcmd (comm,0x30);
  lcd_wcmd (comm,0x80);
  for (j=0;j<4;j++)
  {
    for (i=0;i<16;i++)
    lcd_wcmd (datt,chn[j*16+i]);
  }
}
// void chn_dat(int f)
// {
  // int K;
  // volatile int c;
  // K=10;
  // c=K/f;
  // printf("c=%d/n,c");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delay(1000);
    clrram();
        delay(0xffff);
    lcd_init_();
          while(1)
            {
                  lcd_pos(0,0);
                  //for (i=0;i<16;i++)
              {
                    chn_disp(tab2);
                        delay(1000);
                  }

                  lcd_pos(1,0);
                  {
                  //for (i=0;i<16;i++)
                    chn_disp(tab1);
                        delay(1000);
                  }
                   /*lcd_pos(3,0);
                  {
            chn_dat(5);
                        delay(1000);
                  }*/
                  /* lcd_pos(3,0);
                  {
                    chn_disp(tab3);
                        delay(0xffff);
                  }*/
                 for(i=0;i<50;i++)
           {
        delay(0xffff);
       }
       clrram();
        }
}
目的就是想让他分行显示,控制每一行怎么显示,可是老是显示乱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A:
用IO口模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口模拟的吗

用的GPIO口 我有实验板 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以后老是胡乱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GPIO口 我有实验板 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以后老是胡乱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重点看看延时等是否符合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