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5 无法完整播放测试视频

楼主(2014-03-18):
从官网下载了源码包,"L2.6.35_11_09_ER_SOURCE" ,从里面找到imx-test-11.09.01.tar ,由于内核,u-boot,文件系统都做好了,不想通过繁琐的LTIB,只想跑一下里面的解码测试程序,我直接把vpu的驱动和测试程序从包里抠出来自己交叉编译了一下上板跑,结果程序可运行但是只能播放几十帧,然后vpu就一直运行提示:
[DEBUG] dec.c:1100 VPU doesn't have picture to be displayed.
        outinfo.indexFrameDisplay = -3

想请教各位达人,是否有思路解决,或者有谁提供一个现成的可运行的基于imx535的mxc_vpu_test.out ?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在L2.6.35_11_09_ER_SOURCE中看到的imx-test-11.09.01.tar是linuxBSP中所包含的。在你安装并编译LTIB后,这些在LTIB的配置选项中都有。我这里有 mxc_vpu_test.out ,不过是基于i.mx6的。

网友A:
这里建议楼主安装一下LTIB并编译,在用LTIB编译linuxBSP时候,在LTIB菜单选项中"./ltib -c" -> Package list ---> [x] imx-test中已经选中imx-test,那么LTIB编译成功后,这样你就可以在/ltib/rootfs下看到unit_tests。或者是运行./ltib -m prep -p imx-test, ./ltib -m scbuild -p imx-test, and ./ltib -m scdeploy -p imx-test了。你需要的可运行的文件就在/ltib/rootfs下的unit_tests中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楼主:
在编译LTIB的时候遇到如下错误,请教下这个是因为什么?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home/melody/LTIB/ltib/rpm/BUILD/fontconfig-2.4.2/src'
/bin/sh ../libtool --tag=CC --mode=link gcc  -g -O2   -o libfontconfig.la -rpath /usr/lib -version-info 3:0:2 -no-undefined  fcatomic.lo fcblanks.lo fccache.lo fccfg.lo fccharset.lo fcdbg.lo fcdefault.lo fcdir.lo fcfreetype.lo fcfs.lo fcinit.lo fclang.lo fclist.lo fcmatch.lo fcmatrix.lo fcname.lo fcpat.lo fcserialize.lo fcstr.lo fcxml.lo ftglue.lo  -L/usr/local/lib -lfreetype -lz  -lexpat
gcc -shared  .libs/fcatomic.o .libs/fcblanks.o .libs/fccache.o .libs/fccfg.o .libs/fccharset.o .libs/fcdbg.o .libs/fcdefault.o .libs/fcdir.o .libs/fcfreetype.o .libs/fcfs.o .libs/fcinit.o .libs/fclang.o .libs/fclist.o .libs/fcmatch.o .libs/fcmatrix.o .libs/fcname.o .libs/fcpat.o .libs/fcserialize.o .libs/fcstr.o .libs/fcxml.o .libs/ftglue.o  -L/usr/local/lib /usr/local/lib/libfreetype.so -lz -lexpat  -Wl,-soname -Wl,libfontconfig.so.1 -o .libs/libfontconfig.so.1.2.0
/usr/local/lib/libfreetype.so: could not read symbols: File in wrong format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3]: *** [libfontconfig.la] Error 1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home/melody/LTIB/ltib/rpm/BUILD/fontconfig-2.4.2/src'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melody/LTIB/ltib/rpm/BUILD/fontconfig-2.4.2/src'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melody/LTIB/ltib/rpm/BUILD/fontconfig-2.4.2'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melody/LTIB/ltib/tmp/rpm-tmp.69178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melody/LTIB/ltib/tmp/rpm-tmp.69178 (%build)
Build time for fontconfig: 8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fontconfig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60

Started: Tue Mar 18 20:18:45 2014
Ended:   Tue Mar 18 20:18:54 2014
Elapsed: 9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ontconfig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楼主:
我的freetype之前提示没有安装,我按如下办法安装的:
wget h-t-t-p://download.savannah.gnu.org/releases/freetype/freetype-2.4.10.tar.gz
tar zxvf freetype-2.4.10.tar.gz
cd freetype-2.4.10/
./congfigure
make
sudo make install

网友A:
楼主你好,在ltib目录下你执行 ./ltib --select 后,在 "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中你选择的是哪个profile?

楼主:
额 用的默认的all support package ....是不是对我来说 选择Test and Develop package 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后面还有哪几个选项不能用默认值需要修改的?比如Toolchain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用的默认的all support package ....是不是对我来说 选择Test and Develop package 就可以了? ...

建议你选择use packages in preconfig (Min profile) 这个编译起来也会比较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后面还有哪几个选项不能用默认值需要修改的?比如Toolchain这些?

后面的选项你要选择你使用的板子的uboot, Choose your board for u-boot ,其他的就不怎么需要修改了。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编译出来了 ,拷到板子上试了下,出现如下错误:
root@freescale /home/root$ ./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x 1 -f 1"
[INFO]  VPU test program built on Mar 18 2014 22:43:15
[INFO]  Product Info: i.MX53
[INFO]  VPU firmware version: 15.3.10
[INFO]  VPU library version: 5.3.2
[INFO]  Display through IPU LIB
[INFO]  Format: STD_H263
[INFO]  Input file "akiyo.mp4" opened.
[INFO]  H263 Profile: 0 Level: 131
[INFO]  Decoder: width = 176, height = 144, fps = 15, count = 4
[INFO]  CROP left/top/right/bottom 0 0 0 0
[INFO]  Display fps will be 0
[INFO]  Display to 800 480, top offset 0, left offset 0
Illegal instruction

这个是因为用LTIB编译的时候 -CFLAG 没填对 ?我用的是默认的-O2 -march=armv7-a -mfpu=neon -mfloat-abi=softf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出来了 ,拷到板子上试了下,出现如下错误:
root@freescale /home/root$ ./mxc_vpu_test.out -D "-i a ...

你的-O2 -march=armv7-a -mfpu=neon -mfloat-abi=softfp 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你的mxc_vpu_test.out支持哪种格式的视频文件播放,格式支持的话就是可以的。

楼主:
视频是支持的应该,用的包里提供的默认测试视频,然后需要的libipu.so 和libvpu.so 都是从rootfs/usr/lib/里拷过去的。

楼主:
和之前我自己编译的可以运行的程序比较了一下:
mxc_vpu_test.out: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ARM,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for GNU/Linux 2.6.14, not stripped

mxc_vpu_test.out: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ARM,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for GNU/Linux 2.6.26, not stripped

发现其他都一样,Linux版本不同,难道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在L2.6.35_11_09_ER_SOURCE中看到的imx-test-11.09.01.tar是linuxBSP中所包含的。在你安装并编 ...

大神,现在有个新问题,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866#lastpost 有空的话帮忙看下吧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已经在我这边测试过,unit test 中的akiyo.mp4 是可以正常播放的。楼主的命令写错了,所以播放不出来,正确的应该是:
./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f 0"。
另外楼主也可以查看VPU的运行脚本autorun-cpu.sh,直接运行脚本autorun-cpu.sh也是可以测试播放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