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的GPIO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8):
STM32F103的芯片,把一个引脚设置成了推挽输出模式。如果在输出完成之后,读取输入 数据寄存器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Pin_x))的值,得到的是什么数值呢?是随机的值还是上次输出或者是现在的引脚状态?

楼主:
手册只是提到了在开漏输出模式下的情况:

推挽模式下是什么状况呢?

网友A:
如果用双向的,建议用开漏外部接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双向的,建议用开漏外部接上拉!

加了上拉了,就是不想用上拉  所以想请教一下推挽输出的情况,试了一下 ,好像不行

网友A:
和51有区别的。

网友B:
看手册应该是IO口状态(现在的引脚状态),也就是输出的状态

网友C:
推挽模式下,读取输入数据寄存器,得到的是当前I/O引脚上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模式下,读取输入数据寄存器,得到的是当前I/O引脚上的状态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设置为推挽输出之后,可以不重新设置GPIO为输入模式就直接读入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应该是IO口状态(现在的引脚状态),也就是输出的状态

输出之后,引脚状态已经被外设改变了,不一定是输出的那个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51有区别的。

最终还是设为开漏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设置为推挽输出之后,可以不重新设置GPIO为输入模式就直接读入数值了? ...

可以这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讲

好的  谢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设置为推挽输出之后,可以不重新设置GPIO为输入模式就直接读入数值了? ...

复用推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