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陀螺仪的角速度换成角度算法

楼主(2014-03-18):
下面是我的读取陀螺仪数据的程序
/************************陀螺仪计算Y轴的角速度***************/
float Read_Gry(void)
{
   static float angleG;
   int read_gyro_y;
   float Angle_gyro;
   int Gyro_y_offset=0x00;
                                       //角速度量程见配置   本处使用2000 deg/s。scal系数为16.4 LSB

        read_gyro_y= GetData(GYRO_YOUT_H)+Gyro_y_offset; //静止时角速度Y轴输出            //Gyro_y_offset计算方法gyro静止时候N多个数据的算术均值
        Angle_gyro= -(float)read_gyro_y/16.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角速度值,负号为方向处理
        angleG+=Angle_gyro*0.05;                          //角速度积分
        return angleG;
}

下面是测得的图像
怎么回事这个样子呢?,,,程序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不知道时间怎么确定,,那个0.05是估计的,可不可以用调试程序测出两次调用函数时的时间间隔?
黄色是加速度计的,蓝色是陀螺仪的。

网友A:
能加下QQ嘛?想进一步了解下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下QQ嘛?想进一步了解下这块!

我也是菜鸟:lol

网友B:
直接有陀螺仪积分可以算角度,但是时间长了会漂,还有你起码要知道每次读取的时间,要不然积分出来的数值肯定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有陀螺仪积分可以算角度,但是时间长了会漂,还有你起码要知道每次读取的时间,要不然积分出来的数值肯 ...

每次读取的时间怎么看?

网友B:
用定时器定时去读或用systick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定时去读或用systick去算

好,,谢谢

网友C:
read_gyro_y= GetData(GYRO_YOUT_H)+Gyro_y_offset;//这里我觉得是减号!
还有16.4和0.05可以自己小算一下!少一次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d_gyro_y= GetData(GYRO_YOUT_H)+Gyro_y_offset;//这里我觉得是减号!
还有16.4和0.05可以自己小算一下 ...

read_gyro_y= GetData(GYRO_YOUT_H)+Gyro_y_offset;//这个我将Gyro_y_offset设置成了0x00;因为当我按在桌子上的时候它基本都是零。但是拿在手里静止它却只往上面漂,不知道原因在哪?

下面两个建议,我试试看,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单纯的陀螺仪或加速度计得出的倾角都不准,最好是将两者融合得出倾角

网友E(2014-04-18):
有没有大神调出来的

网友F:
大神,我也在做用mpu6050算角度,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和6050通信,能读出角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值,打算用积分把角度算出来,在1602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来,现在遇到麻烦了,请问你做成功了吗?你能帮帮我吗?谢谢了!!!!

网友E:
我也要这么 做,你做出来没?

网友G:
是陀螺仪是个积分器件,会累加误差的。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这么 做,你做出来没?

加油哦,一起讨论加我,QQ号=用户名

网友H:
互补滤波

网友I(2015-01-20):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也在做用mpu6050算角度,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和6050通信,能读出角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值,打算用积 ...

你做出来没,我也要做这个,做出来了同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陀螺仪或加速度计得出的倾角都不准,最好是将两者融合得出倾角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如何融合?有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J:
用这种积分方法,除非是极高的采样速率,不然肯定存在偏差啊,不可取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