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温度监控传感器求推荐--PCB温度设置多少度进行保护呢?

楼主(2014-03-18):
高手们,
   需要对电源板的温度进行监控,超过一定温度便自动停机。MCU编程方式采用中断方式的,即收到一个电平便认为PCB板过热了。
  PCB板需要设置四个监控点,只要某一个点温度过高便关闭整个系统。
  大侠们有没有好用的芯片,即过了某个温度便发送一个电平的?以前没用过了。
PCB温度设置多少度进行保护呢?
或者针对这种温度监控有更好的方法?
貌似有点类似电饭锅的跳闸,我加入一些比较电路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电路尽量简单为好。

谢谢啊!

楼主:
找到答案了,用热敏电阻可以。
可靠性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A:
热敏电阻可以实现,精度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