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设置PCB外形./

楼主(2014-03-18):
说下情况,我用AD9画PCB,边界形状是大圆套小圆,见图。  设置board shape时外面的大圆我能把边界弄出来,里面的小圆怎么搞?就是想让里面小圆部分也去掉,变成灰色的区域。要不3D视图时孔不出来。

楼主:
各位神,没有知道吗?

网友A:
为了layout内部keepout layer层画上就可以,如果为了3D视图,自己定义板外形,自定义裁切就可以

网友B:
用焊盘吧,内孔和外空大小一样,3D的时候会看到是孔,如果用禁止布线层,好像是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