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还是非隔离开关电源

楼主(2014-03-18):
       手上有2个牌子的开关电源,都是AC220转DC12V的,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的地和DC输出端的地是相连的,另外一个是不连通的。
请问,前者是非隔离型,后者是隔离型开关电源吗?
      上网查了查资料,说非隔离型的电源都是DC-DC的啊,AC-DC的都是要隔离的。请教下这两个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都是隔离的,应用场合需求
“输入端的地和DC输出端的地是相连的”指的是保护地与输出端相连接,台式机都是这样,以前的笔记本电源也是保护地与输出-相连接(最近的笔记本很多不连接了)
如果我们做电子产品,除非有这种需求,尽量不用保护地与输出相连的。

还有AC-DC也有非隔离的,例如LED灯用的,只不过我还真没有见过单独卖的成品

网友B:
其实就是冷地与热地嘛

网友C:
隔离与否和A2D还是D2D木有关系,角度不同而已。隔离与否的关键看输入输出电气上是否隔离;A2D,D2D是从输入输出电压特性上来区分的(D2D一般特指开关电源的直流到直流变换器,不包括线性变换器)。
2L说的保护地是通常说的PE大地,不同应用场合有不同要求,包括输出对PE的阻抗大小,连接线等都有明确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隔离的,应用场合需求
“输入端的地和DC输出端的地是相连的”指的是保护地与输出端相连接,台式机都是 ...

哦,明白了,那为什么保护地最好不要和输出地相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