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是怎么做隔离的

楼主(2014-03-18):
工业中AD采集是怎么做隔离的?求大神们聊聊,不要高成本的

网友A:
如果在模拟电路隔离,成本很高,需要高精度的线性光耦。
建议选择串行接口控制的ADC芯片,在串行口上加光耦隔离。ADC需要隔离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B:
在数字端隔离用开关型光耦,在模拟端隔离的话,有用模拟光耦的,有用磁耦合器件的,有用开关电容耦合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端隔离用开关型光耦,在模拟端隔离的话,有用模拟光耦的,有用磁耦合器件的,有用开关电容耦合器件的 ...

那在模拟端隔离的话用那种比较好?好在哪能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模拟端隔离的话用那种比较好?好在哪能说下吗

具体要看信号幅值和电流,想便宜,尽量在数字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信号幅值和电流,想便宜,尽量在数字端隔离。

我这就4-2mA的电流,能推荐个隔离吗,我查查,date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就4-2mA的电流,能推荐个隔离吗,我查查,datesheet

电流信号要先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用运放控制好幅值并缓冲后再做隔离。
就线性区的大小而言:开关电容>磁耦合>线性光耦,精度和离散型指标也是同样关系。不过开关电容和磁耦合隔离器件都非常贵,用线性光耦的话则需要考虑离散性归整,除非你要求的精度不高。模拟信号的隔离,没有简单、便宜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模拟电路隔离,成本很高,需要高精度的线性光耦。
建议选择串行接口控制的ADC芯片,在串行口上加光耦 ...

现在就是ADC芯片与CPU之间加5VDC-DC的隔离电源,但是一直漂的很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ADC芯片与CPU之间加5VDC-DC的隔离电源,但是一直漂的很厉害

漂的很厉害 —— ADC加隔离不一定能消除模拟量漂移问题。还是找一找漂移根源。

网友D:
线性光耦就不错啊

网友E:
光耦7800 适合你

网友F:
出于EMC方面的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就4-2mA的电流,能推荐个隔离吗,我查查,datesheet

给你个方案,检测4-20mA的话,很好做,首先将4-20mA输入到250欧姆电阻,生成的电压交给ADC芯片,ADC和MCU之间一般都是SPI或者I2C通信,我们选择的隔离就用ADuM7441或7442芯片就足够了。这个肯定达到你的要求。这两个隔离芯片的频率非常高。根本不需要他们说的线性光耦。市场上很少有。

根本不需要甚么光耦——说的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就4-2mA的电流,能推荐个隔离吗,我查查,datesheet

刚才提到的ADum就是在ADC和MCU两个芯片之间,光耦转换速率足够了

也不需要ADUM磁耦。关键还是要找到漂移的根源。

网友H:
金升阳现成的4-20mA隔离模块。可以试下,简单方便

网友I:
模拟隔离就线性光耦、数字的经济实惠……

网友C:
要纠正一种观点:以为漂移问题、噪声问题、EMC问题一隔就灵。而忽视治本。乱用隔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网友J:
ADI有一款模拟隔离AD,24位AD,专门为电能表计量推出的,效果还不错,效果比线性光耦以及磁耦好,价格也不贵,具体详见附件。

网友K:
楼上的好资料啊

网友L:
光耦+变压器

网友M:
如果没路传感器都用的单独电源呢,不在模拟端隔离,在数字端隔离,那怎么隔离?模拟端所有电源都共地处理?万一有强电串进来,那AD不是遭殃了!成本是得考虑,但不是唯一考虑因素。

网友A:
别忽悠人了,人家要低成本的隔离,你们线性光耦多少钱?前级照样还要隔离电源和放大器,信号调理电路等。
采样结果不稳定有两方面原因:
1:信号没调理好,电源及DCDC等干扰串进来了。可以通过软硬件滤波去除。
2:电压基准不稳。看看基准电路上的电压是否干净稳定。
3:PCB布板有问题。

楼主(2014-05-22):
引用 网友G:
给你个方案,检测4-20mA的话,很好做,首先将4-20mA输入到250欧姆电阻,生成的电压交给ADC芯片,ADC和MCU ...

我买回芯片,板子也打样了,还是不行,我是用250电阻采样,然后交TLC2543 然后经过adum7441后给CPU(SPI)

网友N(2016-08-31):
引用 楼主:
我买回芯片,板子也打样了,还是不行,我是用250电阻采样,然后交TLC2543 然后经过adum7441后给CPU(SPI ...

兄弟,后来用的什么方案,咋解决的,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兄弟,后来用的什么方案,咋解决的,能分享下不

AD后端  SPI做隔离的。 ADUM7441  你看看

网友O:
隔离运放ISO124,就是价格贵点,如果你要便宜的话,可以考虑线性光耦,我最近也在用线性光耦设计这一块,但误差在3%左右,隔离运放我也在用,这个精度相对较高。

网友N:
引用 楼主:
AD后端  SPI做隔离的。 ADUM7441  你看看

兄弟我看你前面25楼的描述,这个方案你说你做了板但也不行啊,也是漂吗?后来漂移咋处理好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兄弟我看你前面25楼的描述,这个方案你说你做了板但也不行啊,也是漂吗?后来漂移咋处理好了。多谢指教。 ...

原来漂是电压基准不稳,你可以参考24楼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来漂是电压基准不稳,你可以参考24楼

OK,谢了兄弟。

网友P:
I/V转换,再来个V/F转换,然后普通光耦隔离

网友Q(2019-03-13):
都说线性光耦贵,你们到底什么光耦?我怎么感觉线性光耦不贵啊?

网友R:
线性光耦HCNR201,5%,价格10元。

网友S:
除非你要求的精度不高。模拟信号的隔离,没有简单、便宜的办法。

网友T(2020-01-18):
可以用APC芯片GP9301/GP9303,将模拟信号转换成为PWM信号,PWM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后被单片机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