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716无法休眠模式(挂起模式)

楼主(2014-03-18):
最近在用一款C8051F716单片机,我按照手册上面的描述把OSCICN的SUSPEND位设置成1,然后CLKSEL设置成1分频就可以进入休眠模式,但是我这样做以后MCU还是在工作,请问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坛友吗?

网友A:
OSCICN的SUSPEND位设置成1   这只是把振荡器挂起,不代表MCU休眠...

休眠还是要靠PCON控制的...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

需要控制PCON

楼主(2014-04-19):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

需要控制PCON

PCON只能控制IDLE模式与STOP模式  STOP模式无法自动唤醒,STOP模式下只有复位才能唤醒

楼主:
已经可以低功耗了,只是需要用1.8V供电 把VDD设置成内部旁路模式才行,不过这个芯片已经不合适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