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4-03-18):
MA805-24和MA806-24,一个是5V的,一个3V的,我淘宝买了个8051 OCD ICE 输出是3V的只能用3V的单片机吗?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MEGAWIN OCD_ICE (TH065E)支援所有MA805-24和MA806-24芯片仿真,主要的供電是芯片要有自己的電源電路,OCD_ICE是不對芯片供電的。

楼主:
谢谢,高手,我在用KEIL3连接不上IC,那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我在用KEIL3连接不上IC,那是为什么?

先確認是否有正確安裝驅動,MEGAWIN OCD_ICE For Keil V2.63
壓縮包內有IcpProgrammer 程式,先下載燒錄個程式測試硬件接線,供電是否正常再說。

网友A:
最後步驟點擊更新目標芯片,測試硬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