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啥尼玛破电烙铁,破焊锡呀,加热到400度还不融化

楼主(2014-03-18):
破焊锡,破烙铁,板子上有几个洞洞堵住了,加上焊锡都融化不了,焊盘都掉了,焊锡还在,尼玛呀,想死的冲动

网友A:
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烙铁头氧化了,不受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来看看

这还发啥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烙铁头氧化了,不受热了。

看见好好地,无氧化迹象

网友C:
上点锡,再去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点锡,再去熔看看

焊锡也是买的便宜货,效果太差。。。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见好好地,无氧化迹象

烙铁的氧化有时候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有的烙铁头氧化了,变成很明显的黑色;有的颜色和之前的差不多。
解决办法:
①排查你的温度调节的是否正确?
②检查你的焊锡是有铅还是无铅的,无铅的熔点要高一点。
③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更换烙铁头再试试。
④如果你不愿更换烙铁头,那么用砂纸将烙铁头表面打磨后,再加热试试。
我平时用的烙铁也就是200块钱一个的,应该和便宜货没啥关系,再不行就换烙铁芯,或者直接换烙铁吧。
烙铁芯淘宝上都有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锡也是买的便宜货,效果太差。。。哎

牢记:便宜没好货  的道理...

我们这里一卷焊锡就130多了...

网友D:
罗铁 30多块的可以调温恒温的呢,不舍得买一个?

网友E:
是楼主(1)板子散热太好了(2)烙铁功率太低了! 啥焊锡400度都会融化!

网友F:
有点焊丝是真焊丝!PS:是给电焊用的,一般烙铁不焊不化

网友G:
是不是没用好啊

网友H:
菜刀到杨过手里,就成了屠龙刀。
屠龙刀到你手里,就成了削笔刀。

网友I:
换头子呗

网友I:
用恒温的吧。

网友:
楼主烙铁没插电吧

网友J: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K:
毕竟便宜货

网友L:
我还真见过好的焊锡,一般的电烙铁根本容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