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假一个关于op07放大的问题(幅度受限)。

楼主(2014-03-18):
用2级op07反向放大,±12V供电,输入信号Vpp=5mV,1kHz的信号,输出幅度始终不能超过Vpp2.5v。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图啥都没有,无人能解答。

网友B:
因为你没有用负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图。

这图...

网友D:
四楼一语中的  楼主查看并修改一下的VEE的电源电压吧

楼主:
这是在仿真软件里面测试用的。VEE=-12,而且这里测试正确的。
实际电路中不对。

网友E:
R1选50欧姆,R1和R5选1K的试一试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从理论上(带宽和压摆率)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考虑最大偏置电压250uV,乘以放大倍数1250,也才315mV的电压误差,对输出电压范围也影响不大,我也用protues搭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楼主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吧,电源、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如果信号源较差的话,输出5mV的电压干扰也会很大,连接线带来的干扰也很大,还有检测的时候用示波器的DC耦合。

网友G:
10楼回答是正确的。
这图理论上分析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
还是再检查一遍你的仿真吧。

楼主:
to 9楼,调整r1,r5到50欧,怎么依据?准备试试。
to 10楼,11楼,准备重新焊一下板子。另外,也将输入信号调大(200mv)试过,但是输出就是不能突破2.2V这个上限。首先,怀疑芯片坏了,换过,包括重新买过,现象一样。其次,用的信号发射器用的固伟的,示波器泰克的。

网友H:
楼主电路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输入的信号源内阻太大?楼主放大器输入电阻1k。

楼主:
to 13楼,信号源采用50欧输出。

网友I:
应该是4楼说的问题吧

楼主说了:,±12V供电。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I: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I:
楼主,按照你这个图仿真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输出11.8V

网友I:
11.8V说明超过电源了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