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一个电阻计算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楼主(2014-03-18):
在电路设计中,经常不得已需要用到一些不标准的电阻,这些不标准的阻值往往可以用标准阻值通过串并联获得。
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就是你输入一个不标准电阻值,软件自动从E24电阻值系列查找标准阻值电阻,程序内部通过串并联的方法得到所需不标准阻值,软件自动输出串并联方案和选用的标准阻值。

网友A:
"经常不得已"?举个例子看看

网友B:
这里就有个标准的意义或作用了,没有特殊要求,设计人员要执行标准的,还要执行经济的原则。

赞一个。

网友C:
我问过这个问题,并且写过一个这种程序,不同点在于根据任何已有电阻(自己输入已有的实际电阻值)来组合的,写了一年多了,不过BUG太多,准备改改,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哦。

网友C:
LZ这个问题看似是个简单的串并联而已,不过猜测能写出这个问题的高效快速又高精度的算法的在二姨家就是有也是顶顶级大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这个问题看似是个简单的串并联而已,不过猜测能写出这个问题的高效快速又高精度的算法的在二姨家就是有也 ...

21ic高手如云,能写这么个软件的网友,大把。

问题在于,楼主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电阻,无论是哪个系列,E6、E12还是E24,都是保证误差不大于多少。
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假定楼主需要一支102欧电阻,按楼主的想法,是用一支E24系列100欧电阻串联一支E24系列2欧电阻即可得到102欧电阻。但E24系列标称值100欧的电阻仅仅是保证误差不大于5%,从大于95欧到小于105欧的电阻均为合格品。楼主买一盒100欧电阻仔细测量,很可能就会找出一支102欧电阻来。即使从这盒电阻中找出一支104欧电阻,也是合格的,生产厂家也不会赔偿你。

网友A:
弄这个软件,一点用都没。

把全系列的电阻.电容都买来储存,那是想浪费公司银子。

以1%.0.25w,100ppm电阻为例,每个量级储存12种就足够了,这样从10欧到1M之间,一共储存12×5=60种。
电容也是,只需储存有限的几种就够用了。

需要串并联的,那是出于特殊考虑,而非凑数值。比如电流取样电阻,多个并联可能是出于功率和稳定性的需要。

网友E:
楼主的出发点也是错误的。
必须重视标准的意义或作用。真有特殊需要可以用E48甚至E96,E192。也就是说楼主希望的软件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网友F:
有一个手机软件 ElectroDroid,完全符合

网友C: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4240069/7075835

网友G:
一个102欧姆5%的电阻,那么其误差范围就有96.9~107.1。无论是5% 100+2欧姆串联,还是直接买一个5% 102欧姆电阻,误差都是一样的。
由于误差是5%,使用102欧姆电阻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但如果是0.5%误差,串联是可以实现的102 0.5%要求的。
但软件上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约束条件,将串联电阻的比值设置在合理范围,比如2个51欧姆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有个标准的意义或作用了,没有特殊要求,设计人员要执行标准的,还要执行经济的原则。 ...

我觉得你的这些大道理才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当然要尽量使用标准电阻,但是,实验室条件有限,电阻不全,还经常被其他人翻乱。难道专门为买一电阻跑一趟电子市场?有时候找不到要用的电阻就只能用3296来调,有时候也用串并联的方法来代替,但是这样机械复杂的劳动我觉得应该交给计算机来做,所以才有了这个帖子。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回答不了,最好的方法是闭嘴,还可以减轻服务器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出发点也是错误的。
必须重视标准的意义或作用。真有特殊需要可以用E48甚至E96,E192。也就是说楼主 ...

看12楼,我想对你说的话全在里面。

网友H:
软件有,手机软件也有,不过很少用,都是大至算一下范围,然后用计算器核算,基本两三个来回搞定,比从实验室跑到电脑前打开软件计算还快点,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这些大道理才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当然要尽量使用标准电阻,但是,实验室 ...

我觉得你这样讲话有点恼羞成怒,大可不必。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真不理解人家的好意,最好的方法是闭嘴,还可以减轻服务器负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这些大道理才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当然要尽量使用标准电阻,但是,实验室 ...

如果你觉得这对你非常有用,那你是可以找这软件。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找这软件,用这软件,还不如自己编这软件来得快,来得可靠。我要碰到这样的,先估算,复杂一点的用计算器,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此上过计算机。

网友I:
楼主的想法不错,实际很少这么用。。。一般选个靠近标准系列的阻值来选用的,因为MCU读取的是高低电平,一般在范围内即可,理论上,任何阻值都可以用1欧姆的电阻堆上去

网友C:
楼主,我自己写的,这样的效果行不?

网友C:
版本二,5选4

网友C:
不知道怎样传上来,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4240069/7075835

网友J:
电阻的拓扑结构太多了,寻找一个最优的方案还是比较考验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