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UART_RX_NUM是寄存器吗?

楼主(2014-03-18):
这是风驰STM8开发板的例程中的一段程序,有点看不懂。为什么用UART_RX_NUM来判断是否接受完成?if(( UART_RX_NUM&0x80)==0)/*接收未完成*/ 在这句程序之前没有能改变他的值啊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Res =UART1_ReceiveData8();
        /*(USART1->DR);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当读完数据后自动取消RXNE的中断标志位*/
        if(( UART_RX_NUM&0x80)==0)/*接收未完成*/
        {
            if( UART_RX_NUM&0x4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UART_RX_NUM=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ART_RX_NUM|=0x80;        /*接收完成了 */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 UART_RX_NUM|=0x40;
                else
                  {
                    RxBuffer[ UART_RX_NUM&0X3F]=Res ;
                     UART_RX_NUM++;
                      if( UART_RX_NUM>63) UART_RX_NUM=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网友A:
不是,那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是自己定义的

那为什么用他来判断是否接受完成?if(( UART_RX_NUM&0x80)==0)/*接收未完成*/ 在这句程序之前没有能改变他的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用他来判断是否接受完成?if(( UART_RX_NUM&0x80)==0)/*接收未完成*/ 在这句程序之前没有能改变 ...

值是在后面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是在后面改变的

还是不太懂这个程序,我再仔细看看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handshake 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A:
UART_RX_NUM|=0x80;
UART_RX_NUM|=0x40;
  UART_RX_NUM++; ..................这时候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RX_NUM|=0x80;
UART_RX_NUM|=0x40;
  UART_RX_NUM++; ..................这时候改变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