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时序

楼主(2014-03-18):
我看datasheet(Timer_v2_50.pdf)上说,PSoC3工作在FF模式下,选择one shot运行模式的时候,计数器数到零就会停在0不动。UDB模式下,才会自动装填。(第7页)
而后面的图9(第26页),明明是FF模式,为什么计数器数到零了还自动装填?(最有右下角)
求高手解答

ZY6(7G%UGGY1LF[Y2%R)SIE.jpg (106.21 KB )

LP%)3TM4Q[B1DOL%YA_X$Q1.jpg (126.29 KB )

网友A:
应该是图9画错了,应该不会自动填装Period了。你有没有用一个工程检验一下啊

楼主:
哦,谢谢。我是个新手,才刚开始学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用工程检验,要连个示波器来看看?

网友A:
不是示波器, Timer 模块应该有个read period 的API 函数,你可以用这个函数在Timer one shot Mode 跑完一次后,读一下那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