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14-03-18):
(无正文)

网友A:
1.先把各电阻设计个差不多再放大
2.你的信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各电阻设计个差不多再放大
2.你的信号太大了

您是说输入信号太大了?

网友A(点评):
先学坐再爬后站立,---走路,然后再去跑

网友B:
这电路要先估算一下的,Ub=12V,Ur4=11.3V,Vc=?,所以三极管没有在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