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 PA1端口

楼主(2014-03-18):
PDF:When the MCU is in Halt/Active-halt mode, PA1 is automatically configured in input weak pull-up and cannot be used for waking up the device. In this mode, the output state of PA1 is not driven.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PA1 only in input mode if Halt/Active-halt is used in the application.
我的项目PCB设计时没有注意,刚好把这个 PIN脚直接接地了,软件把PA1配置成输出低电平,调试时断开接地,输出正常,没有进入input weak pull-up 状态。是不是只有输入时才会自动进入input weak pull-up 状态?有人能告诉我么?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的。

网友B:
那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当MCU处于暂停/活跃停机模式时,PA1被自动配置为输入的弱上拉,并且不能用于唤醒器件,在其他模式下不会。

楼主:
因为我要进入暂停/活跃停机模式,由于PCB已经接地,我关心的是功耗会比较大,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测试发现没有进入input weak pull-up 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进入暂停/活跃停机模式,由于PCB已经接地,我关心的是功耗会比较大,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测试发 ...

这个不是输入若上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