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24v转5v的多通道光耦,

楼主(2014-03-18):
需要一个24v转5v的多通道光耦,我是要将plc输出的24v信号来转换成低电压,输入到单片机进行处理,帮找一下相关的型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看看是否可以通过限制电流,增加电阻来实现。类似如图

网友B:
PC817-4,16脚DIP,四路,其实四个单路的安装空间是一样的,常常见到有家伙将两位或四位的切成单路的使用。有很多合适的型号,这种是比较好买到的,国产、湾产的也相当便宜,质量也相当好。
不过PLC + 单片机,给人感觉很是怪异....

楼主:
试着玩玩呗,看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可以通过限制电流,增加电阻来实现。类似如图

谢谢!回复的迟了,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可以通过限制电流,增加电阻来实现。类似如图

抱歉,回复的晚了,谢谢!

网友C:
EL817C光耦,如果不能符合要求,直接到TI或者MAXIM 官网搜!

网友A(2014-04-17):
引用 楼主:
抱歉,回复的晚了,谢谢!

最近忙,没有来。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只是自己的想法,这种用法我用过。是将外部24开关量信号通过ARM芯片直接采集的,没有问题。

楼主:
恩呢,谢谢啊,我实验过了,可以实现的,以后多帮忙哦,我菜鸟一个,我最近准备学习ar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C817-4,16脚DIP,四路,其实四个单路的安装空间是一样的,常常见到有家伙将两位或四位的切成单路的使用。 ...

这个还能切开来用?:o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能切开来用?

你拿个两位或四位的,用斜口钳剪开试试就知道了。黄白色的很好剪开,注意点不容易剪坏,里面还有块透明的塑胶

网友E(2014-05-22):
这个好实现光耦输入加限流电阻截24V,光耦输出端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