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NP

楼主(2014-03-18):
在仿真时Q1是错误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那个绿色箭头再看看是底线还是电源

网友B:
为何不用NPN 的管子?

网友C:
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吧!用NPN管时单片机一上电不就直接响了吗

网友D:
接电源是对的,但MCU IO要能输出5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吧!用NPN管时单片机一上电不就直接响了吗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C:
换个型号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用的51单片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吧!用NPN管时单片机一上电不就直接响了吗

用2个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代替PNP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2个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代替PNP了...

当然这样也行,不过用一个PNP就搞定了不更好吗

网友E:
要表达什么~

网友F:
错误提示应该是no simulator model。 BCW30 没有仿真模型,不能仿真,换个能仿真的,比如BCW29.

网友G:
无源的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