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这个电路中运放,T1,T2,T3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4-03-18):
这个电路是一个温控电路的加热部分,从左向右看,
左边的信号是经过放大,PID处理过的误差信号,当进入R28的电压为正时,开始加热,
RH是加热带,T2,T3是大功率三极管

请问这个电路时怎样工作的,三极管时怎么导通的,
三个三极管T1,T2,T3的作用是什么?
运放A10作用是什么,其正输入端的作用是什么?
其中R32(2.2K,2W) ,R31(100欧)

网友A:
“从左向右看,左边的信号是经过放大,PID处理过的误差信号”

左和右也分不清楚了?

网友B:
这图还真反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左向右看,左边的信号是经过放大,PID处理过的误差信号”

左和右也分不清楚了? ...

请你看清楚了再做评价,ok?

网友C:
正输入端是起负反馈作用(因为T1起了反向作用,所以输入端的极性也就颠倒了)
根据虚短Vr34=Vin
所以Vrh=Vin×(R33+R34)/R34
T2、T3构成达林顿管,只是扩流作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
C12取得大的话,这个电路容易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输入端是起负反馈作用(因为T1起了反向作用,所以输入端的极性也就颠倒了)
根据虚短Vr34=Vin
所以Vrh=Vi ...

你好,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你,经过我的模拟,正电压从A10反相端输入,进入T1的电压为负,此时T1工作在截止状态,个人感觉A10是反相和反馈,T1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你的输入正电压太大了,所以T1截止了。
正常工作状态时,T1是在放大区而不是截止区。
A10是放大器,怎么是反馈?

网友D:
我咋觉得A10是反馈,有比较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