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以及加速度计MPU6050如何建模追踪其方向?

楼主(2014-03-18):
各位大侠好,目前我在使用MPU6050,目前比如说在圆心出有一个点是常态位置,如果以它作为零点建模,以实现向上下、左右、前后等不同方向移动方位追踪。
1 首先请问一下这个东西能够实现嘛,小弟初接触这点,故有此问;
2 在水平放置和垂直放置的时候如何确定建模X Y Z的方向?
3 使用原始数据好还是过DMP好;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没人理是不是挺蛋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理是不是挺蛋疼的

网友B:
不用蛋疼,呵呵。我最近太忙了。原始数据直接用是用不起来的。要经过滤波,互补或四元数来算,当然如果能玩转DMP也是很好的。4轴上面芯片就是用的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蛋疼,呵呵。我最近太忙了。原始数据直接用是用不起来的。要经过滤波,互补或四元数来算,当然如果能玩 ...

大侠,我不要角度,我只要加速度,原始数据是可以读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不要角度,我只要加速度,原始数据是可以读出的吧!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蛋疼,呵呵。我最近太忙了。原始数据直接用是用不起来的。要经过滤波,互补或四元数来算,当然如果能玩 ...

你说原始数据用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所谓四元数及欧拉角不过也是从原始数据经滤波及复杂运算来完成,如果我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同样不能完成嘛?

网友C(2014-04-25):
大侠,能不能加个Q,小弟才接触6050,有一些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不能加个Q,小弟才接触6050,有一些疑惑。

不是大侠   也是初学者  1534799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蛋疼,呵呵。我最近太忙了。原始数据直接用是用不起来的。要经过滤波,互补或四元数来算,当然如果能玩 ...

你好,我是用DMP里直接取四元数,但是我发现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车上测车身的俯仰和横滚的时候,如果突然拐弯  俯仰能反应过来,但是横滚会飘向反方向,需要一定的实践才能趋于稳定,请教一下这是合理的么?我感觉四元数是可以完全提取,不应该有长达20秒的收敛时间,如果看到,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2014-05-26):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用DMP里直接取四元数,但是我发现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车上测车身的俯仰和横滚的时候,如果突 ...

横滚向反方向应该是你加速度受的惯性力的作用吧。。20S收敛是太久了,你再看看你的数据融合算法可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E(2015-11-05):
打扰下,你那个方位跟踪是怎样实现的 我也感兴趣!希望能指点下!我也想要一个平面方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扰下,你那个方位跟踪是怎样实现的 我也感兴趣!希望能指点下!我也想要一个平面方向!谢谢 ...

z最后用的四元数,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看我的程序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z最后用的四元数,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看我的程序哦

谢谢你!我也移植了DMP的四元数可以得到粗糙的旋转角,但我现在想要的的是运动状态和方位,我的设计是人体运动状态跟踪,只要跟踪前进后退左右四个方向,用运动状态中断效果好于四元素,所以想优化。当然也希望你有好的建议我的邮箱:helezh小老鼠163.com!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z最后用的四元数,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看我的程序哦

嗯,很多程序都有写6050的,你可以去新唐的单片机版区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很多程序都有写6050的,你可以去新唐的单片机版区看看..

xiexie

网友G: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用MPU6050加速度做计步,获得的加速度值如何解析呢?现在我静止时Z轴1g,x,y轴为3g,是不是有问题,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用MPU6050加速度做计步,获得的加速度值如何解析呢?现在我静止时Z轴1g,x,y轴为3g, ...

明显有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用DMP里直接取四元数,但是我发现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车上测车身的俯仰和横滚的时候,如果突 ...

你好 最近也在做关于6050 测距离方位的实验! 你做出来了吗  求指导啊  谢谢拉  企鹅:1502893542

网友I(2015-12-31):
你好,也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请问不知道您的实现了没,请指导

网友J(2017-04-02):
你好,能告诉你是怎么做的吗,我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K: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L:
1.2G,2.4G,5.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

-Moses
Q:3320424344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我也移植了DMP的四元数可以得到粗糙的旋转角,但我现在想要的的是运动状态和方位,我的设计是人 ...

兄弟,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有没有资源分享一下,邮箱:377754663@qq.com

网友N(2017-07-04):
你好,我现在也在研究6050追踪移动方位的问题。能不能指导一下。673979572@qq.com

网友O:
有资料分享吗?我刚刚学这个

楼主(2017-08-15):
引用 网友O:
有资料分享吗?我刚刚学这个

https://pan.baidu.com/s/1o7XSbGI,我网盘里有,你去下吧,这个东西的原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上网查一下,应该很好找的,代码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网友P:
应该没有办法单纯的只用加速度测得位移距离的,误差太大,需要用其他传感器数据融合

网友Q(2018-03-12):
引用 楼主:
z最后用的四元数,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看我的程序哦

你好 我可以看看,你是怎么实现方位跟踪的吗? 1208751076@qq.com

网友R:
APM和PPZ等飞控中采用这类芯片的都有Kalman之类的滤波算法源码,可以看看,当然还需要其他角速度陀螺芯片等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