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功率的功放问题!!

楼主(2014-03-18):
小弟我最近想要一个大功率的功放做激励源,是想输出一个400Hz的正弦波。功率要几百瓦。但是不知道选用哪一种类别的功放比较好?     是甲类?乙类?还是甲乙类?要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一样。D类的功放已经试过不行。

请大哥们多帮忙。。

网友A:
几百瓦,乙类首选。要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一样,甲类首选。D类点数多一点,应该是最好的了。

网友B:
应该是D类最合适。
楼主为何说“不行”?

网友C:
1000W也不是个问题
什么类,ABCD---就看你的要求和条件

网友D:
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这句名言你听说过吧?
"要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说失真度小于某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类最合适。
楼主为何说“不行”?

d类的输入是信号调制在一个正弦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这句名言你听说过吧?
"要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 ...

恩,只要失真度小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瓦,乙类首选。要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一样,甲类首选。D类点数多一点,应该是最好的了。 ...

D类就是有调制的信号在上面,像甲类和乙类,我输入一个正弦波,输出还是只有正弦波吧,应该没有其他信号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类的输入是信号调制在一个正弦波上的

2楼shalixi和4楼Lgz2006已经说过,没有问题。

“d类的输入是信号调制在一个正弦波上的”
不是。D类工作是输入信号对脉冲进行调制,不是对正弦波进行调制。

你还没有弄清楚甲乙丙丁类放大器是怎么回事。
无论是哪类放大器,你从外部观察,都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至于其内部如何工作,从使用者角度,根本不必管它。
所谓丁类即D类放大器,与其它类放大器仅内部工作方式不同,外部是一样的。
其特点是效率较高,发热相对少一些。所以特别适合于大功率使用。

现在有D类功率放大器模块,所有电路均封装在内,你只要提供适当的电源,按照说明书使用即可。最大输出功率从几百mW到几kW。200W输出的有TDA8954,600W有HCA600ACREF。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