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32k的晶振,竟能发出唧唧的清脆的响声

楼主(2014-03-18):
咋回事啊,用AVR MEGA48v单片机上,原来用的mega88pa没响,我用热熔胶固定下就没动静了。
就是圆柱形那种大石英钟里最常见那种晶振。

网友A:
我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小系统板也有类似的这种声音,看你这情况,回头看看

网友C:
激励超了晶振要求 碰外壳了 可以用来音调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励超了晶振要求 碰外壳了 可以用来音调校准了

为啥激励会超?哪部分电路的问题呢?是电容容量不对还是电压过高?电容影响频率,那就是电压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激励会超?哪部分电路的问题呢?是电容容量不对还是电压过高?电容影响频率,那就是电压问题了? ...

重选晶振吧 注意电阻参数

网友D(2016-08-16):
电子元器件供应:1558075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