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编程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烦请看一下

楼主(2014-03-18):
最近编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举个的例子简单的说明一下,比如
#define FLASH040_CTRL1_ADDR  (0x00100000)
#define FLASH040_CTRL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FLASH040_CTRL1_ADDR)
FLASH040_CTRL1=0x11

问题就是,我如果用memory观察0x100000处的值时,只能看见ox10
也就是说最后一位一直会丢失,同理写0x13只能看见0x12
不知道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也就是数据线的最低位一直被置为0
你最好测一下  送出数据FF   看看D0是不是一直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也就是数据线的最低位一直被置为0
你最好测一下  送出数据FF    ...

恩  这个我试过,FF的话就变成FE,是不是D0管脚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我试过,FF的话就变成FE,是不是D0管脚出问题了?

嗯  只能说明D0被强制拉低了   或者没有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只能说明D0被强制拉低了   或者没有焊接好

恩  割线发现还是强制拉低,等下周换芯片试试了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