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Keil软件不能执行printf函数

楼主(2014-03-18):
我已经包含了头文件stdio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不能执行

网友B:
有没有写串口函数?

网友A:
需要自定义putchar函数

网友C:
初始化时要把TI置1,如果不这样做,你的程序是会一直在JNB TI,$这条指令上跑

网友D:
参见自带例程 "世界你好"或"你好世界"

网友E:
使用printf 是不是需要重新写串口的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就是编译书上的例程。
编译时提示: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D:\\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F:
上下程序吧,或者自己检查检查有什么什么符号的丢失

楼主:
对不起,不是printf()函数。而是定义了float变量出现了问题。
如果在主函数里:float a,b;
                a=2.332;
                b=3.45;
这样编译就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错误,好像是溢出。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是没**的原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