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部分仿真不能用。

楼主(2014-03-18):
对于的Orcad中电路分析,参数分析不能使用,为灰色选框

网友A(2015-08-11):
LZ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20-10-27):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在网上搜了无数种方法。提供一种测试有效的方法,将license.dat中FEATURE pspicebasic行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