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解蓝牙的大神

楼主(2014-03-18):
怎么才能使一个蓝牙模块可以被Iphone识别啊!Iphone手机可以识别蓝牙耳机,但是却不能和别的蓝牙模块连接,这是为什么啊。怎么做才能让Iphone识别蓝牙进行数据传输啊。普通的蓝牙模块和蓝牙耳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识别蓝牙耳机以后,通过声音传输数据,是可行的, 曾经做过实验。

直接蓝牙模块进行数据传输,需要过苹果mfi认证,一般需要专用芯片。
http://blog.csdn.net/hwj2012/article/details/7883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蓝牙耳机以后,通过声音传输数据,是可行的, 曾经做过实验。

直接蓝牙模块进行数据传输,需要过苹果m ...

哥们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具体说说吗

怎么通过耳机传输

网友A:
手机发出一个声音, 接收识别一下, 就是0
另一个声音,就是1。   理论上达到 56k bps

根据你的速度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识别蓝牙耳机以后,通过声音传输数据,是可行的, 曾经做过实验。

直接蓝牙模块进行数据传输,需要过苹果m ...

有没有APP直接能收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