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中断必须使用#pragma吗?

楼主(2014-03-19):
MSP430的中断必须使用#pragma吗?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 (void)

可以直接使用
interrupt [TIMERB0_VECTOR] void TimerB_ISR(void)
吗?

网友A:
这里的功能是保证这个函数不被中断

网友B:
楼主可以写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C:
中断服务函数的起始语句,每次在写中断中执行什么内容前都要写
#pragma vector来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D: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联系一下
msp430的功能用法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功能是保证这个函数不被中断

monitor 类型的函数不会被中断,我记得是这样,但自己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函数的起始语句,每次在写中断中执行什么内容前都要写
#pragma vector来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

vector是中断向量,确实是中断入口,但是#pragma是有某种作用的,版主解释的不是很仔细啊,这个#pragma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F:
#pragma 的意思是将程序放到某一个地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ector是中断向量,确实是中断入口,但是#pragma是有某种作用的,版主解释的不是很仔细啊,这个#pragma具 ...

#pragma的作用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hV_8dcJ88As2hO-6AUbFiwS93EDBoVU1MdVgYkQt40BpFR3x1Ed7370qVWc6GNBtO1tDN0RLFIk2VUfdhlTB_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ragma的作用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hV_8dcJ88As2hO-6AUbFiwS93EDBoVU1MdVgYkQt40BpFR3 ...

对啊,我的理解就是防止此处代码被中断

网友G:
汇编就可以不这么用了。
就像C51定义中断一样。都要有个格式的

网友H:
一直都这么打,但是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该自我检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