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低压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4-03-19):
电源模块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说极其重要,关系到整个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此在设计控制系统时应选好合适的电源。今天在此就介绍一个低压电源的设计。
    电源电路选择的电源芯片合适很重要,稳压芯片:LM2576S,功率大,可以承受高电压,保护芯片,使用它来为系统的传感器相关电路供电;TPS7350是一款低压差稳压芯片,采用7350为单片机等逻辑控制电路提供+5V电压,舵机的供电电源也是采用7350来实现,使用两个二极管将7350的低端电位升高1.4V左右,从而使7350输出稳定的6V电压(根据自己电路的要求规定低端电压的值)。这样稳压效果较好,性能稳定,电路结构简单,带载能力强,对其它模块供电还是能保证充足的电源。系统控制和驱动、传感器执行独立供电,可以有效地防止各器件之间发生干扰,以及电流不足的问题,使得系统能够稳定地工作。

网友A:
连个图都没有

网友B:
LM2576S性能稳定么?用的过程中有遇到问题吗?我这边有一款设计用的LM2576s-5.0,领导怀疑这个电源芯片不好。

网友C:
讲的不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