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手动布线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楼主(2014-03-19):
我手动布线怎么会弄成这样啊,好像每次都是,但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程师没有这种现象啊,自动布线的时候也没有,求高手指点

楼主:
高手指点

网友A:
记得导入器件时,如果导入 room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是说那一些绿色么?检查下规则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C:
弄成怎么样,你还没说清楚呢

网友D:
调下规则,你这些线软件认为都不算连上

网友E:
规则不对吧

网友F:
可能你的规则跟你的显示参数有冲突

网友G:
不同net的间距太小了

网友H:
上面说的都不对,在AD中要求是把器件和走线布在Room中,这个Room在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时导进去的,如果有两张原理图就有两个Room。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把Room删除,这样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把room删掉就行了。。。元器件超出room的范围就会出现报错

网友J:
你是用的交互式布线还是放置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用的交互式布线还是放置线啊

我用的是手工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room删掉就行了。。。元器件超出room的范围就会出现报错

我指的是弄完以后的飞线怎么还在啊

网友D:
默认错误状态,连上线,AD也不认,先把ROOM删除,飞线就会消失了

网友K:
删了room就没事了

楼主(2014-04-21):
引用 网友B:
是说那一些绿色么?检查下规则应该就知道了

不是绿色,是手动布线完以后,怎么还有飞线啊,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绿色,是手动布线完以后,怎么还有飞线啊,望指教

没遇到过,不过你可以把文件发上来让别人看看

网友L:
你大概用错命令了,你用的是line,要用route或者wire

网友M:
引用 楼主:
高手指点

重新设置一下规则。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绿色,是手动布线完以后,怎么还有飞线啊,望指教

那是因为你用的线不对

网友N(2015-03-31):
引用 网友L:
你大概用错命令了,你用的是line,要用route或者wire

命令用错的话,画出的TRACE 也应该显示绿色才对呀!

网友O:
应该是设置的间距规则问题,焊盘跟焊盘的间距被认为过近了估计是,绿色表示报错了。调整下DRC规则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绿色,是手动布线完以后,怎么还有飞线啊,望指教

线实际没连接上吧。一种可能是你用错线了,另一种是你线连接到焊盘时实际上没有连接上,可能规则设置因为有错所以连线被阻止了连过去实际没连上。

网友P:
重新DRC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