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static编译报错

楼主(2014-03-19):
  gcc -static send.c -o sen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在编译自己已经I写好的.c文件时报的错误,因为要将程序移植到arm板子上。使用arm-linux-gcc编译与gcc都可以编译通过,但当使用arm-linux-gcc -static编译与gcc -static 编译时都报错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求大神指点啊
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math.h"
        #define max_buffer_size 100 /*定义缓冲区最大宽度*/
/*********************************************************/
        int fd,s;
        int open_serial(int k)
        {
        if(k==0) /*串口选择*/
        {
        fd = open("/dev/ttyUSB0",O_RDWR|O_NOCTTY); /*读写方式打开串口*/
        perror("open /dev/ttyUSB0");
        }
        else
        {
        fd = open("/dev/ttyS1",O_RDWR|O_NOCTTY);
        perror("open /dev/ttyS1");
        }
        if(fd == -1) /*打开失败*/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int main()
        {
        char hd[max_buffer_size],*rbuf; /*定义接收缓冲区*/
        int flag_close, retv,i,ncount=0;
        struct termios opt;
        int realdata=0;
        /*******************************************************************/
        open_serial(0); /*打开串口1*/
        /*******************************************************************/
        tcgetattr(fd,&opt);
        cfmakeraw(&opt);
        /*****************************************************************/
        cfsetispeed(&opt,B9600); /*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
        cfsetospeed(&opt,B9600);
        /*******************************************************************/
        tcsetattr(fd,TCSANOW,&opt);
        rbuf=hd; /*数据保存*/
        printf("ready for receiving data.../n");
        retv=read(fd,rbuf,1); /*接收数据*/
        if(retv==-1)
        {
        perror("read bad1"); /*读状态标志判断*/
        }
        /*************************开始接收数据******************************/
        while(*rbuf!='/n')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ncount+=1;
        rbuf++;
        retv=read(fd,rbuf,1);
        if(retv==-1)
        {
        perror("read bad2");
        }
        }
        /*******************************************************************/
        printf("The data received is:/n"); /*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for(i=0;i<ncount;i++)
        {
        printf("%c",hd);
        }
        printf("/n");
        flag_close =close(fd);
        if(flag_close == -1)/*判断是否成功关闭文件*/
        printf("Close the Device failur!/n");
        return 0;
        }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