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射

楼主(2014-03-19):
我用PIC16F690产生全桥反向PWM,然后经过SP3232E来驱动超声波振子,但是用示波器的直流档观察到这个PWM波形只有正向波形,没有负脉冲,这样的话经过232无法使超声波振子起振,求大神们怎么解决,或者这个PWM怎么产生,还是用IO口输出的

网友A:
IO后面要加驱动电路。需要正负对称PWM波形的话,得用正负供电的运放,也可以采用晶体管+变压器的驱动方式。

网友B:
你测量参考点选的不对。

楼主:
那这个参考点怎么选啊~~·

楼主:
我用的是KS103这个板,上面的东西都是固定的~~~不知道内部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