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大数据存储方案,大家来讨论下

楼主(2014-03-19):
cc2540内部为8K SRAM,256K FLASH。现在有信息需要存储,一般为几K,最大可能超过10k。这些信息需要进行组织,以便程序进行提取访问或对外输出。大家觉得怎么弄比较好?

补充下吧:这批数据因为需要组织,除了存放本身的信息外,每条信息也要有相关的状态标识位,在对信息检索的时候会用到,而且检索式标志位会改变。目前我的想法是只能放在FLASH,而且设计比较合理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能够实现尽可能少的去写FLASH。这些信息很重要,不能容忍掉电丢失,所以考虑实时存到FLASH中。

网友A:
铁电存储器比较快,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肯定是放在内部FLASH里面啊

网友C:
ZIGBEE的协议栈本身支持EEPROM存储,而且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GBEE的协议栈本身支持EEPROM存储,而且还不错

我搞的是BLE,也支持FLASH存储

网友D:
如果这些数据频繁更新,又得抗掉电,就得考虑使用铁电存储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搞的是BLE,也支持FLASH存储

那个协议栈的程序风格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E:
推荐铁电存储器

网友F:
外挂一片4MB的FLASH,再大就挂一片TF卡,32G

网友G:
建议:SRAM加充电电池,定时写FLASH